[电动] 博世gst85pb曲线锯漏油求助

楼主(2021-06-27):
弄一个曲线锯,保养完了,结果发现这个位置漏油,查了,是有个油封,这个油封有没有拆过的大神?是沿着哪个方向拆的,A还是B。还有上面的往复轴上面两个铜套是怎么拆的呀?

网友A:
https://www.boschtoolservice.com ... st-85-pb-0601587143
可以看下这个博世的拆解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oschtoolservice.com/cn/zh/boschprof/spareparts/-gst-85-pb-0601587143
可以看下这个博世的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