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td171的最大扭力可以拧紧m12的膨胀螺丝吗

楼主(2021-06-27):
171的最大扭力可以拧紧m12的膨胀螺丝吗

网友:
还是差点劲,没有电动扳手力气大,买个大艺的,东成的,用个转接座,就行了,

网友A:
跟玩似的,实测171比大有5733P劲大,速度快效率高的多的多,

网友:
看在哪里用,玩就选171,工地就东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玩似的,实测171比大有5733P劲大,速度快效率高的多的多,

你是精日吧!

网友:
经你妈呀!脑子有病,什么都能想到精日,我的都是昆山牧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精日吧!

技术问题政治化的都是见不得中国进步的汉奸

网友:
这里有个螺丝的拧紧力矩表格可以参考一下。常见的镀锌膨胀螺丝标称强度是4.8的,有少数高强度膨胀螺丝可以达到8.8,从表格可看出,牧田171都是可以拧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跟玩似的,实测171比大有5733P劲大,速度快效率高的多的多,

看171标的扭矩是175,5733plus是350,按你测试171要好不少,所以说是大有太虚标还是牧田太保守呢,建议上视频,这样有说服力,也不会被说什么精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问题政治化的都是见不得中国进步的汉奸

不敢苟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171标的扭矩是175,5733plus是350,按你测试171要好不少,所以说是大有太虚标还是牧田太保守呢,建议上视 ...

我虽然买不起171.但我有5733p对5733p还是有信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跟玩似的,实测171比大有5733P劲大,速度快效率高的多的多,

这玩笑开大了,就算5733虚标去掉50还有300呢拧大螺丝你171拍马都赶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171标的扭矩是175,5733plus是350,按你测试171要好不少,所以说是大有太虚标还是牧田太保守呢,建议上视 ...

没有专业仪器无法评估,单论拆21号螺母的轿车轮胎,171比5733p快,都能拆掉,但效率差不少,也许换成拖拉机的轮胎5733P能拆171拆不掉,但是效率171高很多,(最大扭矩确实无法评测只能人们平时常用领域测试)楼主说的是12号螺母,这点171觉得效率肯定更高

网友:
别凭空捏造,两个你都有吗,我有171 887 5733P 2655 2755 等等,跟你说,实际效率171 2755 较高,虽然5733P拆轮胎上去就啪啪啪的响,但是没有一定时间(几秒钟))螺丝不动的,171类似气动的感觉,速度非常高,只要是扭力范围内咔咔咔几声就下来了,效率差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业仪器无法评估,单论拆21号螺母的轿车轮胎,171比5733p快,都能拆掉,但效率差不少,也许换成拖拉 ...

根据你的实践,是不是可以说171和5733plus到底谁的劲大,并不太明确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171效率更高,所以我们讨论一下171效率高的原因在哪呢?最高转速更高?还是低速扭矩更大?所以,方便的时候可以把拆卸轮胎的对比视频发一下,供大家讨论

另外我有个观点,一般小车螺丝拧紧要120牛左右,大多时候会比这个高一些,而拆卸的时候扭力要大于安装,所以,我觉得如果171最高扭矩不是标的偏低,那不少时候不一定能拆小车轮胎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实践,是不是可以说171和5733plus到底谁的劲大,并不太明确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171效率更高,所 ...

外面轮胎店风炮上的,一般电动扳手300NM不一定能干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玩似的,实测171比大有5733P劲大,速度快效率高的多的多,

赞同,5733P之所以数据扭矩大完全是因为它是四方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玩笑开大了,就算5733虚标去掉50还有300呢拧大螺丝你171拍马都赶不上

好好学习吧,扭矩的大小跟横截面积有着莫大的关系,5733P扭矩数据大完全是因为四方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业仪器无法评估,单论拆21号螺母的轿车轮胎,171比5733p快,都能拆掉,但效率差不少,也许换成拖拉 ...

你这个就好比柴油机和汽油机的对比   轿车跑得快你要说你功率比拖头强别人肯定反驳你  只不过有点过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好学习吧,扭矩的大小跟横截面积有着莫大的关系,5733P扭矩数据大完全是因为四方轴。 ...

你怕是要好好学习了  输出轴跟扭力没有直接关系   你这个就是看车轮确定汽车功率一个道理
德伟880二分之一四方轴  干不过六角轴的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