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茶几玻璃桌升级不锈钢腿变身玻璃小长方桌

楼主(2021-06-27):
『X折腾』茶几玻璃桌升级不锈钢腿变身玻璃小长方桌
这个玻璃桌有十年多了吧。。?

底座是方形的,所以不好配。。

中间有一条轴贯穿

本来想配成不锈钢金属的。。

四根腿下来要两百多??吓死了

后面看到有商家是圆柱的腿,这里4根80?比原来的腿高了10个公分

螺纹处弄点螺丝胶水

手感适宜就可以不用旋了

小朋友、成人坐着也能当桌子了、

又省了几百大洋。。

网友:
大粗腿哈哈哈哈差评

网友:
这是泡水了?

网友:
这成本不低啊

网友:
最好加一层硬包边。钢化玻璃的弱点在于边缘。

网友:
楼下总有扔家具的,现在被开三轮的先拿走了。

网友:
四条腿之间没有链接,完全靠桌面承力啊

楼主:
其中一条腿炸裂了。

网友: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A:
好腿,关注三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腿,关注三秒

那是小舅子的腿啊。。

网友B:
我家的大茶几和餐桌都是这种钢化玻璃+不锈钢(铝合金)腿的,不易变形、无甲醛类污染很不错。只是餐桌的腿也是楼主家这种不锈钢圆管结构的,用了差不多15年了,有点担心金属盘胶粘不牢靠,准备找人加工4根横向细圆管加固一下。
另:楼主的大脚趾怎么只涂了一半指甲油?

网友:
简洁大方 好好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大茶几和餐桌都是这种钢化玻璃+不锈钢(铝合金)腿的,不易变形、无甲醛类污染很不错。只是餐桌的腿 ...

这个桌面很简洁,本来还有一个中间那层的,因为没粘牢固和玻璃碎裂,被我姐拆了,就剩这个玻璃和四个腿。。本来都想丢的,搜一下居然有单独卖金属腿的,所以才换腿复活整个玻璃桌。

网友:
不能承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