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欧普浴霸的led显示驱动

楼主(2021-06-27):
停电后,再来电,浴霸的led显示就开始闪亮,关掉后也闪。
开始排查:
1,检查入户零火线,是否出现了调换,因为是大停电故障,超过12小时,周围大面积停电。检查后零火线未出现调换。
2,跟另外浴霸调换,判断是led面板问题还是驱动问题。确定是驱动问题。
开始维修驱动:
拆开驱动,发现塑料壳有烧的痕迹。

对应应该是整流桥。

这个电阻烧了。
在废开关电源上拆了个15欧的电阻,结果疏忽大意了,直接把电阻和0欧那些,整流桥之前的电路板都烧了。

整流桥原来是短路了。换上一个整流桥,焊上锡丝当保险再试试,通电后未烧,再测试几个显示都正常。算是修好了。
再优化下:
增加一个保险,把接头焊稳点。

弄完了再接上试试,一切正常。
装壳,恢复原样。

下面来回顾下:
电源ic是ob2512RNJP

看这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是可以去掉电阻的。所以就大胆的去掉了电阻,再说也没电阻可换了,好不容易找到的电阻也被大意的烧了。
另外那个多脚芯片只印刷了一个A。
还用上了光耦。
只能分析出这点内容了。

网友:
我家同款三合一浴霸。

楼主:
送电时,还把一个德力西插板的指示灯烧了,是不是应该找电网索赔呢

楼主(2022-06-04):
又坏了,这次是整流桥换上一个坏一个。应该是有短路

楼主(2022-10-19):
不小心把输出端的14脚无字芯片烧了,这还怎么修

网友:
你这是不测,看啥坏,往上怼啥啊

楼主:
这芯片还磨掉了

网友:
这种打磨掉丝印的芯片是真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