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GPS定位器换电池。原装电池太小。换个超大的。

楼主(2021-06-27):
之前为了买个便宜的GPS,把一个汽车美容店剩余的十几个GPS一次买完了,因为这批GPS流量卡有效期只有9月30日到期。所以又到另外一个商家手里买了一批拆机的GPS流量卡。15元一张,一个月30M。3年有效。
然后买回来之后就放论坛出,已经出完了。
现在手头留了3个。
准备自己用。
原装电池100ma,实在太小。
在15年5月4号哪天。
我的小电炉,被一个坏蛋大叔借去骑骑。可惜GPS定位器电池容量太低,当时是论坛买的GPS定位器。
电池好像有点问题,时间长了电池容量特别低,结果只能断电用5分钟。再结果,就悲剧了。
这个大叔就忘记还我电动车了。
有了这次经验,我买GPS回来首先增加电池容量。

首先拆开GPS定位器外壳,取出电路板,在电池接线处钻个孔。

再把电路板上原装电池拆除。
引出2个电源线。

在穿过去

正面这样

拿出充电宝,取下电路板

焊接上去

焊玩线了

装上,等下找个热熔枪,打胶。再装车。

充电宝是收的酒店装修当废品卖的。不好破旧,而且不带充电头,而且共享充电宝我收的挺多,就用了这个电池。
简单粗暴。

另外,给大家讲讲小偷惯用偷车方法。
方法一,看有没有报警器。如果有,就断电瓶电线,从车子下方可以看到电瓶线的地方下手。
然后,把车电源弄断之后,报警器就不响了,就算响,也是电容的电,一下子就没有了。
再通过推车,或者用别的车拖拽等把电动车弄到黑暗且人少的地方;再拿出螺丝刀拆开可以看到电门锁的线。,短接电门锁线,拆开座板。把电瓶电线接上。
把报警器拆除。就可以骑车到天涯海角了。

方法二,在座板下面有一个锁扣,是一个刹车拉线,用手从缝里伸进去找到刹车拉线,用力一拉,座板开了,然后迅速关闭电动车空开。报警器断电不报警了,然后就和上面一样的方法。

我是一般把GPS安装在仪表处这个外壳内部。因为这个地方,偷车的当场不会拆,不会发现。而且拆开还需要拆后视镜,相对毕竟复杂。
然后再用

这种防盗螺丝。
在偷车现场难住小偷,带的螺丝刀根本无法下手。

GPS加防盗螺丝这一套组合拳,成功的挽回过一次损失。什么U型锁,不管你多粗多好的,别人根本不撬锁,直接上液压钳。什么用都没有。
我当时捉到小偷的时候,他还在用螺丝刀弄那个防盗螺丝,不过小偷没有捉到,马上跑了,2个人团伙作案。溜的飞快。

网友A:
感觉现在路面到处都是监控,小偷少的多了。想想以前一天连续丢了两辆自行车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现在路面到处都是监控,小偷少的多了。想想以前一天连续丢了两辆自行车的我。 ...

我们这边小偷都是吸毒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现在路面到处都是监控,小偷少的多了。想想以前一天连续丢了两辆自行车的我。 ...

主要还是携带现金出门的人少了

网友B:
小电驴被坏蛋大叔借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驴被坏蛋大叔借去。。。。

借去一去不复返啊,2把锁都送给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借去一去不复返啊,2把锁都送给他了

电驴?你那个可以90v的模块没有并到动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驴?你那个可以90v的模块没有并到动力上?

什么意思?我这个只是9-90V通用电压,电动车电压是60V铅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这个只是9-90V通用电压,电动车电压是60V铅酸。

接到60v不就得了,他用就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到60v不就得了,他用就有电

小偷会先断电瓶电,电瓶电一断。就只能靠内部电池了

网友:
我装的GPS唯一一次派上用场,是和朋友到外地喝酒,浪完第二天找车用,根本不记得也不晓得停哪里了。。。

网友D:
两年前买的还在吃灰,治安环境好了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年前买的还在吃灰,治安环境好了用不上

这东西我和我老婆车都装上了,是汽车,不是怕偷,而是想打电话问在哪里时可以不用打电话。

网友E:
我车上的忘记充话费变成空号,才淘宝下单了流量卡,不知道装进去可以用不,16元,好像一年有效期

网友:
这电池没接保护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车上的忘记充话费变成空号,才淘宝下单了流量卡,不知道装进去可以用不,16元,好像一年有效期 ...

看品牌,我见到过要卡和机对应的。很贱。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品牌,我见到过要卡和机对应的。很贱。

品牌是爱车安,汽车在线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牌是爱车安,汽车在线平台

用过一个,带机卡绑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一个,带机卡绑定。

绑定就被坑了

楼主:
应该不是所有的都绑定,我有一个GPS,汽车在线的,没钱了之后换了一个卡,结果不能用。
原来的卡丢了。所以后来就把GPS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