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半年写了3.5T,算什么水平

楼主(2021-06-27):
但是通电次数和通电时间很奇怪,677次划到一天5次,280小时一天才划到2小时,这明显不可能

网友:
做从盘一点也不奇怪,我的1年了,天天开机,就这样。盘是小新pro13上拆下来的,拆时通电几小时而已

网友:
我一个月就把一块10T硬盘给写满了。

网友:
换英文版试试,是不是翻译有误

网友:
0909Power-On Hours (POH)LowerCount of hours in power-on state. The raw value of this attribute shows total count of hours (or minutes, or seconds, depending on manufacturer) in power-on state.

120CDevice Power Cycle Count This attribute indicates the count of full hard disk power on/off cycles.

网友:
为什么我的OEM的读不出来呢?都是0GB

网友:
我一年15T的样子

网友:
注册后会显示NAND写入量,会比主机写入量大,也就是写放大,最少一倍,NVME接口的不知道

网友:
我们干婚礼录像的,就算不清这个账了。
平均一个录像算100g数据,一年500个,差不多50t,大差不差的

网友:
我用了一年半的机子,去年春节买的,平均每天用十个小时吧

网友:
现在很多SSD都有待机状态,到达一定时间没有读写操作的时候就会待机,待机不增加工作时间

网友:
普通人只要不疯狂下载1年也写入不了几T

网友:
方力的创见小板,四贴9DDJ用了一年多了,最近经常读写零碎小文件,写放有些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