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 想问问哪几个颗粒贴的有问题

楼主(2021-06-27):
贴满了,字数补丁

网友:
就不应该一次性贴满,应该贴一个,就上开卡软件,看一下ID,一直重复到颗粒贴完为止,这样排查问题简单点

网友A:
如果没看错,颗粒是1ce颗粒,而16贴TSOP板子是没有ce跳线的,而且我看到板子上有清晰的的CH和CE位置的标识。

1.CH1的4个ce完全正常,可以排除CH1的四颗,他们都是好的。

2.CH0中缺的,参考标注,我大概找到是F5。

3.至于CH2和CH3出现满ce,说明当中有颗粒连锡了,或者颗粒炸满了,这个无法判断具体哪一颗问题,建议这里的8颗全部重新做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看错,颗粒是1ce颗粒,而16贴TSOP板子是没有ce跳线的,而且我看到板子上有清晰的的CH和CE位置的标识 ...

大佬这是正解/做盘不能一口气全贴了/应该4贴 8贴 这样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