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机是一种快乐:U盘故障更换接口过程

楼主(2021-06-27):
一个USB3.0的U盘使用了几年了,最近发现不能识别了。
于是各种测试检查,发现,在USB2.0的接口上能够识别和使用。
在USB3.0的接口上,插入后往外拔出1-2mm也能识别,于是估计接口金属弹片老化、移位等原因导致的。
某宝买了接口更换一下。

过程记录:

1、U盘的样子,平时挂钥匙扣上,标识印子早就磨损了。

2、拆出U盘,用指甲扣一下很容易打开外壳。

翻个身:

3、夹好

4、然后贴个高温纸,以防万一。

5、加温

6、吹下来

7、再清理下焊盘

8、新的插口,登场了。
这是新旧对比图,稍微有点不同,新的不带定位柱,带定位柱的不太好找。尺寸也稍微不同,不过不影响。

9、焊接上去。

看看侧面的状态是否一直线上,看看还可以。

10、上机测试:

成功识别:

复制一个文件看看速度:

看来还可以,速度不稳定,是U盘上文件多了。

11、总结:
更换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就是要注意备份好数据,平时养成备份数据的良好习惯,碰到问题不会很被动了。

网友A:
定位柱是不是用来承力的?

网友B:
其实这款优盘是终身质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柱是不是用来承力的?

还好了,不承受力的,因为跟主板连接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款优盘是终身质保的

我知道,不过搞来搞去麻烦,如果返修后测试时刚好连接正常,怕会原封不动退回来。

网友:
这款U盘是个固态硬盘,放了个转接的IC,可以确定,当初买时肯定不便宜

网友:
经典的闪迪cz80,几年前64G的卖到150-160多吧,算高价了

网友:
2014年 CZ80 32GB 花了220,结果15年就挂逼了...

网友C:
终生保修的,去换个全新不好吗

网友:
同款路过。。。。古董

网友:
有热风枪真好,我就焊不来那么整齐。

网友:
看外形是按压推拉结构就想到是闪迪的了,07年有个同事用的就是这种结构的闪迪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生保修的,去换个全新不好吗

保修是不管数据的,数据无价

网友:
不错,成就感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