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BQ-324镍氢充电器,经典老货

楼主(2021-06-27):
前几天我的索尼CS2A给电池充着电突然一声响,里面有东西炸掉了,炸的一塌糊涂,简单的测量了一下,要换的件太多,修好不值当,干脆入了30包邮的松下BQ-324替代它

我的鼠标大部分都是无线的,都换上了镍氢充电电池,隔半个到一个月就要充一次电

卖家说是全新工包的,没有用过

刚好也快没电了,用它先充满两节5号的爱乐普看看
指示灯和CS2A一样,只有一个,闪烁状态是充电中,常亮是充满,闪烁几下熄灭是报错

试机后确认是好的没问题,开拆

外壳没有用超声波焊接,只需要拆下后面两颗螺丝,用拆机片撬开侧面的卡扣即可

插头挺有意思,这是折叠的状态

开启后的状态

上面有个限位的塑料块

背面

上面涂了三防漆,看着有点脏兮兮的,芯片的型号也很难看清

正面

电容不错,高压部分的电容是红宝石的,低压部分是松下自家的
变压器部分还打了胶

光耦和电源芯片

做工用料都还不错,全部又装回去,把那支千年老光棍充满了

网友:
松下的电池一直做得都很不错

网友:
这是很老的型号了,没想到还有存货。
我还有一个BQ-391,可以同时充四节5号,还有透明盖子。

网友A:
充电器做工可以,价格也合适,AA充电有1A,会不会有点大?

网友:
好东西做工就是好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记得是14,15年从X宝上20大洋买下,质量不错

网友:
以前的充电器用料不错,现在都是台系电容了。

网友:
做工不错 求充电器链接

网友:
老货才有的好做工了。

网友B:
做工很好,其实论坛的魅色充镍氢镍铬效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好,其实论坛的魅色充镍氢镍铬效果还是可以的~

是的,买的时候还去手电那看了一下,口碑比较好的几款里面就有它了,到手果然没让我失望。等M够了,我也换个魅色试试。好像还能充18650和1.2V的口香糖电池,功能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做工可以,价格也合适,AA充电有1A,会不会有点大?

的确有点大,一般的都是700mA左右吧,1A属于快充了,不过,不是特别差的电池,应该还好吧,内阻比较高的电池,可能发热会明显一些。也许它没有设计盖子就是为了散热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还是很不错的,我也有一个。好多年前坛里买的,当初十多块包邮,现在都没这种福利了

网友C:
听说那个三洋MQR03更好

网友D:
曾几何时所拥有的

网友E:
左边鼠标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鼠标什么型号?

2008款的雷蛇八岐大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几何时所拥有的

当时买要划算的多。CS2A前几天炸了,想买个一样的,当时成色一般的才12,现在都要25一个,我还不如加5块多入充新成色的松下BQ3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那个三洋MQR03更好

MQ03还有一个索尼的CSQ3的马甲都还可以,不过已经都绝版了,闲鱼上炒到75一个,有点贵。体积也太大了,我很少一次充4节电池,对我来说不是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