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路由器dplink的联网老是掉线有什么解决办法,刷固件有用吗?

楼主(2021-06-27):
家里路由器dplink的联网老是掉线有什么解决办法,刷固件有用吗?

网友:
  换个也不值钱  ……

网友:
有些WIFI6的路由的价格大概也就是你那个TPLINK的两倍而已,但效果却不止两倍。

网友:
D-LINK还是TP-LINK.先换条好的六类网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用了几年了 可能是要电容了 不过不建议折腾 换路由器吧

网友:
换电容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