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CN3768制作的铅酸蓄电池充电板及PCB

楼主(2021-06-27):
抄的本论坛大神zhqsoft的立创开源板,自己按需要作了点小修改。1,修改了接口端子。2,加了个充电完成指示灯(利用红绿LED的不同电压差实现的充电和完成指示,只加了一只绿色0603LED)。3,元件布局小改动。4,双面改铝基单面,加强散热。
最终完成图。

板图,外观还是保留了原来的37X30MM,小巧,单面铝基板。

2D图。

3D图。

今天才收到的板。

板正反面。

焊接完成后的总体实物图(1.6MM的铝基真的难焊啊,还动用了加热台180--220度)。

实物图。这个用的50毫欧的电阻,电流2.4安,用笔记本的19V3.5A电源刚好合适。

应坛友要求,将打板PCB文件传了上来(有需要的再下吧)。

楼主:
这样似乎更合理一些。

网友A:
效果怎么样,铅酸多长时间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铅酸多长时间充满

电瓶有电,刚量了浮充电压在13.5和手册上说的13.55差不多,过充是14.8。电流在接上去的时候是2.4A和设计值差不多,因为我电瓶才7A的,并且有电,所以不好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有电,刚量了浮充电压在13.5和手册上说的13.55差不多,过充是14.8。电流在接上去的时候是2.4A和设计 ...

不错,分享下PCB文件

网友:
我想知道电流2.4安热不热啊

网友:
CN3300能不能做48V电充电器,给48V铅酸电池电动车用。

网友:
楼主有套件吗,想收一套,两个12V电瓶没充电器

网友(2022-08-25):
引用 楼主:
这样似乎更合理一些。

更新一下使用效果呗

网友B:
具备充满自停功能不?

网友C(2023-10-27):
看规格书上R2电阻应为120 看楼主图片实物为1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规格书上R2电阻应为120 看楼主图片实物为100欧

没啥讲究,这种RC串联的回路补偿相差一点阻值影响不大,可能当时顺手找到的相近的装了上去。

网友(2024-01-15):
超一流的焊接技术,赏心悦目,只敢打成普通PCB板,不敢打铝基板的,怕没那手艺.感谢分享打板PCB文件。

网友(2024-11-04):
引用 网友B:
具备充满自停功能不?

这个不是最基本的功能吗?我用楼主分离的的PCB制作了,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2025-05-22):
布局合理,铝基板加强了散热,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