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蓄电池充电器60a

楼主(2021-06-27):
冒烟了,打开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恭喜,原因是充电时正负极接反、、、、鸟。

网友:
都有第一次的

网友:
还真是纯铜

网友:
要么桥挂了,要么接反了!!!

网友:
真是个简单粗暴的充电器。

网友:
的确是最简单最不可靠的设计了。

网友:
那么厚的灰尘,打开了也没打拍一下,好脏。

网友A:
这种,那个开关很容易坏

网友:
没看明白,,是往电池里面冲交流电??

网友:
不是写着过载保护的吗?

网友:
线开胶了,没烧几它?灰尘真是厚。

网友:
输出线胶皮都化了,电流有多大啊,是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那个开关很容易坏

没看到两个整流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