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保护快速充电机拆解,里面有异响

楼主(2021-06-27):
100a,拆解,里面有异响,有锡渣

网友:
100a是指蓄电池的容量吧?不然就这些原件,连10a都够呛

网友:
100a是型号

网友:
看那整流桥,能长期通100A的电流?一只继电器,能达到全保护?

网友:
100A应该是型号或者指蓄电池的容量

网友:
丢水里试试压~~全保护嘛

网友:
里面用扎带绑板子,作坊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