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松下 PT-PX660 3LCD 投影机拆解

楼主(2021-06-27):
松下 PT-PX660 3LCD 投影机
LCD投影机的工作原理
    三片式LCD(3LCD)之技术架构系采用体 型极小的高穿透式高温多晶硅(High-Temperature Poly Silicon;HTPS)LCD显示面板, 每一块HTPS都是由很多个像素组成,如分辨率为1024×768的HTPS就是由1024×768个像素组成以对应投射 图像的像素点。每一个像素又包含了信号线、控制线、TFT和开口区。其中开口区包含了以特定方式排列 的液晶分子,根据液晶分子在不同电压下排列方式的变化,改变透过像素光线的振动方向,并与偏振板相 结合实现了从全黑到全白状态下不同灰阶的过渡。
  每一个3LCD光路系统都是 由3块HTPS构成。将灯光源发出的光通过分色镜A分出红色光,再通过分色镜B分为绿色光和蓝色光,三种 颜色的光分别投射到三块相对应的液晶板上,并经过中间的棱镜将三原色光进行混合后投射出不同颜色的图像。
从技术应用层面上看,白光首先经过第一透镜阵列(单元聚光透镜组),然后再经过第二透镜阵列(偏振光转换透镜组)提高偏振光的利用率。然后,光线便经由分色镜形成了红绿蓝三原色三束光线。当然,三束不同色彩的光线还要经过一体化棱镜汇聚彩色光线,再经过镜头调整才显示我们最终看到的画面。

光路图

光路图

光路图

光路图

光路图

光路图

网友:
“拆了装不回去”系列

网友:
原来小涡轮风扇用在投影仪上的,我网上买过类似一对拆机,左旋加右旋6023小涡轮风扇。

网友A:
3LCD主要是会老化,树脂镜片会泛黄!清洗干净后效果会好很多很多!!!只不过楼主拆机这么干脆,装回来就厉害了

网友B:
3LCD的装回去能用吗?

网友:
拆解的稀碎啊,拆解很到位。

网友:
我有一台松下 PT-PX98 3LCD 投影机,和你这个差不多的,自己换过一片B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LCD的装回去能用吗?

就算装回去光路也要精细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LCD主要是会老化,树脂镜片会泛黄!清洗干净后效果会好很多很多!!!只不过楼主拆机这么干脆,装回来就厉 ...

从咸鱼买的,就是拿来拆解供大伙围观的

网友:
这是不准备装回去吧,纯粹拆机,谢谢分享

网友:
拆的真彻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