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油烟净化专用电源

楼主(2021-06-27):
这电源我是没看懂,从油烟机上拆下来的,上面还有油烟,但是高压部分就一根黑色输出线,怎么产生DC3-10KV高压直流电,难道负线搭铁?就可以了?

网友:
油烟净化需要静电

网友A:
确实是搭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搭铁了

那正极在那里?

网友A:
我画了两个红圈啊,左边负极搭铁,右边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两个红圈啊,左边负极搭铁,右边正极

我懂了,机身是负极,正极是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了,机身是负极,正极是黑线。

好像反了,没仔细看我的错,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网友:
高压吸附油烟,我有十多个坏的,不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