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我的金属散热神器到啦

楼主(2021-06-27):
炎炎夏日,温度逐升,人都热的受不了啊,是时候给你的路由器,光猫,机顶盒,交换机,软路由......等设备添加散热装备啦,比如我的这款金属散热神器,不但降温明显,增加设备稳定性,还能有效延长设备寿命,桌面也整洁干净多了,看着就很舒服,怎么样,心动了吧,一起来看看

装备已到位,准备开箱

拆开盒子,被大大的12厘米风扇惊艳到了

风扇usb接口,方便与各种手机充电器连接,路由器自带usb接口的,连充电头都省了

买的双层的,全套配件齐全,支架高度可自选

三下五除二,瞬间安装完成,还带橡胶脚垫,很人性化哦

看着就很舒服,下面有请大哥隆重登场

铛铛铛!大哥霸气,大哥威武

大哥,你太高大威猛啦,下去歇会吧,实际挡住电视了

二哥,踢屁拧客登场,天线太长,下去下去

三弟来也,高度合适,不错不错

这种重要场合怎能少了我九哥,凑个热闹

九哥这个角度看有点像坦克,桌面整洁多了哦

安装前给九哥测温,四十度,手摸外壳有温热感

同样顶部散热孔位置,运行几小时候后温度31度,怎么样,降温明显吧

顶部中间白字位置,温度更低一点,手摸是冷的

毫无疑问,这套金属散热神器效果很明显,价格也不贵,双层加风扇包邮才四十二块,噪音可忽略,坐在沙发上听不到,感兴趣的也可以买个玩玩,最好买金属的,散热更好,不建议买那种亚克力塑料的。

下面看看其他网友的图片:

本文结束,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A:
这样的开放空间其实效果并不好,密闭后增加通风孔,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开放空间其实效果并不好,密闭后增加通风孔,效果会更好。

楼主测试已经明显降温了,效果可以了,再搞密闭开孔可能会增加噪音,吐槽一下,这东西挂墙上还是丑啊

网友C:
  占地方 弄个 贝培亚12厘米滚珠风扇装后面  耳朵贴上 几乎没有声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开放空间其实效果并不好,密闭后增加通风孔,效果会更好。

不仅降温明显,多套设备集中在一个架子上,干净整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已经明显降温了,效果可以了,再搞密闭开孔可能会增加噪音,吐槽一下,这东西挂墙上还是丑啊:lol ...

你应该吐槽ac68u那位机友,咋想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地方 弄个 贝培亚12厘米滚珠风扇装后面  耳朵贴上 几乎没有声音  ……

单机可以这样弄,多套设备还是集中在一个架子上更整洁哦

网友D:
用不着散这个热吧。我用的AX3pro一直在客厅放着也没事儿啊。

网友:
这些设备,带风扇的一概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不着散这个热吧。我用的AX3pro一直在客厅放着也没事儿啊。

英雄所见略同,这些设备都是不怕热的,被动散热足以,不然也出不了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着散这个热吧。我用的AX3pro一直在客厅放着也没事儿啊。

人不开风扇空调也没事,同理,好比开了风扇空调可以让设备更好更舒服的工作,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机可以这样弄,多套设备还是集中在一个架子上更整洁哦

找纸盒子把四周蒙上,看看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已经明显降温了,效果可以了,再搞密闭开孔可能会增加噪音,吐槽一下,这东西挂墙上还是丑啊:lol ...

如果改风道,可能以更低的电压,更小的噪音就能达到同样的冷却效果。一般有冷却风扇的设备都比较讲究风道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纸盒子把四周蒙上,看看效果会不会更好?

可能效果更好吧,但怎么蒙,路由器比架子大,包不住啊,再说目前降温效果很满意,懒得折腾了

网友:
散热系统做的真好,既漂亮又实用,路由器挺多

网友:
不开壳散热不可能好。

网友:
用到年底过完夏天,上面厚厚的一层灰,可以直接丢掉明年再买

网友:
我的一个tp光猫,一个红米ac2100(老毛子),一个8口铁壳千兆,常年放柜子里,没死机过。

楼主:
噪音报告:路由器在客厅,白天不明显,现在凌晨,周围很安静,坐在沙发上能听到轻微的嗡嗡声,类似于电脑开机后的声音,比蚊子在你耳边的声音小多了,当然,去卧室则完全听不到。

网友:
这空气净化器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