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体铜条?

楼主(2021-06-27):
一体铜条插排很受待见,请看吧:

网友:
上世纪7、8、9年代以这种插座为主的。

网友:
以前能有这排插,都是幸福的了

网友:
我家老房子(80年代造的)里也用的这种,不过那时候电器少,一个房间就一个插座,后来东改造西装修已经绝迹了

网友A:
感觉这种的最好了,有弹簧加压,很耐 用的

网友:
近三十年了

网友:
好是好,就是插得时候费劲

网友:
二十年前这种插座市面上到处都是

网友:
小时候我爹全是弄得这种,后来买的质量越来越差,塑料很脆

网友:
我还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的最好了,有弹簧加压,很耐 用的

插单个插头就很好,如果同时插上多个插头,而插头插脚厚度不一样,相邻的薄的那个插头就会松垮垮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插一个还行,多个不定谁不管用

网友:
很古老了,有弹簧,起作用

网友:
满满的回忆啊,记得那会用这种插座插大功率的用电器,然后特别容易就把插口给烧坏了

网友:
一般一般,可以淘汰了

网友:
正在用,加了一个开关,只×音箱

网友B:
看着外壳,真是有年头了!

网友:
当年这种很常见

网友:
年代感强,很常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外壳,真是有年头了!

壳子是硬塑的(电木),绝缘性不错但是容易摔碎;零火线接触片有0.8毫米厚度,只不过跟插头是单面接触,过流量有限;地线接触片厚度大概只有0.2多点,这种插排兴起的时段电线基本只有2条(当时单相电还偶有“一线一地”,变压器前端还有“2线一地”),所以对地线比较忽略,这个插排有个弱弱的地线也算比较时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