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小白求助 影驰 jmf608怎么开卡 都找不到inf文件

楼主(2021-06-27):
应该短接成功  影驰这货  怎么开卡 求软件 求教程   我下了几个 都找不到inf文件

网友:
intel的盖标颗粒 建议拆了上903 还不错的

网友:
这么好的颗粒给608用
你好歹上个612啊!
608很耗颗粒的

楼主:
小白 开卡都不会  大神指点下  焊接 那更白扯  没设备

网友:
   提示缺少哪个BIN文件

网友:
别试了,直接扔了吧,这个主控的磨损平衡不太好,比较消耗颗粒,突然坏了的,存储颗粒大概也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