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第一次折腾IS903主控配便宜海力士颗粒

楼主(2021-06-27):
       银灿903加强版u盘板,16一颗的32g海力士颗粒,风枪858d,渣焊枪
       第一次搞bga,先把u盘板的锡拖掉,bga已经上锡,风枪350度十几秒焊好,插电脑win10 64,量产工具识别了,小高兴了一下,强制擦除顺利通过,激动,默认设置开始量产,一会进度条卡住了,灯也不闪了,心想完,又过来一会直接报错打不上固件,然后再拔插u盘电脑不认了,指示灯一闪就灭,惨。
        网上开始查,说主控烧了,不会吧,再问了几个大哥,说要短接,好吧又搜短接教程,短接后盘又认了,活了啊,又量产还是一样94报错,再网上搜,有人说有些颗粒不支持DDR,最后去掉了默认设置的DDR,终于成功量产了,妈呀,折腾一下午都想放弃了,还是搞出来了,就是速度不咋样,特别是4K写入零点几个M,便宜颗粒就这样吧,第一个DIYU盘成功,撒花。
       改天再贴一个颗粒上去看能不能快点。

网友:
现代MLC颗粒上啥都还挺快,JMF608的SATA主控,人家都慢,现代就是快,但是就是上903拉胯,不能开DDR 等等一系列问题,我就没见过任何现代颗粒上903能快的,

网友:
4K没速度不怪颗粒,怪903.
903本来就没4K速度的主控。

此外,这颗粒如果不是双贴,贴917速度更佳(因为917上可以开DDR,读130写55)

网友:
海力士闪存的存储设备,挂掉后的数据恢复价格和难度都是一个字“高”

网友:
903配HY,有点耽搁903了

网友:
不能开DDR可能是需要跳1.8的VCCQ,跳了应该就可以

网友A:
最近我的3个优盘全坏了。打算自己dly一个,请问一下楼主dly需要的装备能帮我看看我列表清单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热风枪  植网  锡膏 镊子 助焊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的3个优盘全坏了。打算自己dly一个,请问一下楼主dly需要的装备能帮我看看我列表清单还有啥要补充的 ...

主控板子一般带高温锡球,要用烙铁把高温锡拖成低温锡,或者热风枪加铜吸锡带把锡刷了。闪存颗粒可以买带锡球的,自己植很麻烦不容易成功,板子处理了直接刷点助焊膏预热,颗粒对上去,350度吹10几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的3个优盘全坏了。打算自己dly一个,请问一下楼主dly需要的装备能帮我看看我列表清单还有啥要补充的 ...

电烙铁
吸锡线

网友:
拼ce的主控,ce越多速度越快

网友(2021-10-17):
能跑过圈吗?我用的也是海力士的开出来后跑圈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