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H27QFG8PEM5R_AD3A18A36125怪事求助

楼主(2021-06-27):
开完,容量出来了,但写入10几兆就写不进去了,再一看ID都变了,
再重插干脆不识别了,只能短接,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同问,同样的颗粒上3268ab,单贴量产失败但是容量能显示,跑圈也能过。双贴直接不识别,啥情况?求大佬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同样的颗粒上3268ab,单贴量产失败但是容量能显示,跑圈也能过。双贴直接不识别,啥情况?求大佬解惑 ...

你的3268shi小主控3268p?还是大主控3268M?

如果是小主控的3268p,因为只支持4ce,你双贴4ce颗粒不认是正常的。

网友:
尝试换颗粒,感觉是你这颗粒有些比较严重的新增坏区,开卡排除不了,跑圈写到这就卡死了。

要不就用黑片工具低格开卡吧。

网友:
有奇怪问题,用黑片工具试一试?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3268shi小主控3268p?还是大主控3268M?

如果是小主控的3268p,因为只支持4ce,你双贴4ce颗粒不认是 ...

3268ab的支持8ce,我第一次双贴的时候是能识别出来的,量产失败后就不认了,单贴正常,双贴后能识别出64g容量。但是一打开量产工具就不认盘了

网友:
可能颗粒有问题吧炸ce了, ce处于量子叠加态,我有一片就是忽有忽无

网友(2021-08-05):
这个颗粒我上过3268M    。开出来完全正常使用。我的还是垃圾黑片颗粒都能正常开出来使用,我的开出来ID最后也变了,但是不影响使用,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