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800 g1小主机改水冷

楼主(2021-06-28):
前年搞的一个迷你主机,魔改BIOS上的4代I7 4860H,散热实在一言难尽,可以叫没有散热,一个12w的风扇,风力强劲,但是CPU散热是靠风扇的吸风,前两天开个浏览器都能80多近90,不敢开大型一点的软件,一狠心蚊香盘水冷安排上,泵和散热排朋友送的,铜管二姨父那里拿的,实在不想机箱开孔,就这样搞了,实测满负载温度最高没上60,电脑长期放这里了,其它附件就随意安排了,铜丝悬挂怕有共振噪声。空载40多度,水冷排还没上风扇,感觉CPU都被吹感冒了,散热效果满意,噪音几乎没有,原装风扇半夜都能听见噪声。

网友:
简单粗暴有用!

网友A:
这样会不会结露?

网友:
扎带会老化

网友:
很好的热水器

网友:
小心冷凝水

网友:
话说这个机器有那么热吗,改装的都是你觉得它热。

网友:
TDP多少啊这么热

网友B:
有必要这么玩?换个大机箱不是方便得多?小机箱托一大坨,还有必要用小机箱?

网友:
是不是CPU的硅脂干了啊,这个CPU功耗又不高

网友:
这回可以强上标压CPU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不会结露?

不会,没有低于室温

网友C:
把铜管如水口和出水口延长到机箱外边应该更安全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铜管如水口和出水口延长到机箱外边应该更安全些吧

但是没考虑到这点,应该伸出去好一些,铜管不好弯,都是完全烧红退火冷却后再徒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这么玩?换个大机箱不是方便得多?小机箱托一大坨,还有必要用小机箱? ...

主板和壳子配套的,不考虑壳子怎么弄都可以,甚至直接按上一个大塔式热管,可能都不要风扇

网友:
DIY的铜管直接拉出来多好,不用担心漏水了。

网友(2021-07-28):
冷却液能换油吗

网友:
联想也有型号是这种结构,风扇不是对着散热器吹,而是靠抽风,结果就是效率非常低

网友:
楼主好,请问这个怎么修改BIOS
我的4980HQ,装上不开机
卖家说要修改BIOS才行
但是来回路费和BIOS价格有点小贵
求楼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