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几天家里三菱重工的空调老是自动开关机

楼主(2021-06-28):
大家好,又来麻烦大家了。家里有台三菱重工的空调,这两三天老是自动开机运行,运行时只是出风窗口打开,制冷,外机工作,不是设定的出风模式。我们正常开机运行时,空调又会自动关机,隔会又自动开机运行,如此反复,一段时间后工作又正常。早晨起床后,关机后又会自动开机制冷,不知啥原因,有叫售后过来修,偏僻地方说是得安排下。麻烦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
会不会是内机红外接收部分有问题呢?遥控器问题已排除。

网友A:
拔掉按键板看看,有些是微动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按键板看看,有些是微动开关的问题。

朋友你好,家里这款没有按键,只有指示灯,红外接收头

网友B:
挂机空调一般有强制启动的按钮,在盖板里,我遇到过那个按钮生锈导致空调自己开机的。拆掉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机空调一般有强制启动的按钮,在盖板里,我遇到过那个按钮生锈导致空调自己开机的。拆掉它就行了 ...

知道了,我拆开看下,谢谢

网友:
会不会主板上的微动接触器有问题,我家里面的那台刚自己换完接触器,原来是不能关机,接触器使用寿命到

网友:
除了前面师傅的意见外,也有可能就是灰尘引起的。先将面板清洁干净。还有可能是辅助加热部分的原因引起的。可以断开暂时不用。

网友:
会不会是压缩机过热保护动作了?

网友:
红外头和应急开关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大家,拆了强制启动按钮问题解决了,之前没注意检查,以为没有轻触开关。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机空调一般有强制启动的按钮,在盖板里,我遇到过那个按钮生锈导致空调自己开机的。拆掉它就行了 ...

拆了按钮,问题解决,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