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所谓精品的电动车充电器,惨不忍睹啊!

楼主(2021-06-28):
所谓精品,实者翻新垃圾啊!有图为证!

网友:
这种确实不咋的。

网友:
这个外壳质量不错。

网友:
网购又风险,电路都腐了

网友:
好多9块钱包邮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先问问自己多钱买的

网友A:
我有一个新日全封胶的,输出线断了,没接电池没有输出,正负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搞个假负载(电热水壶或灯泡),

网友:
安全隐患大

网友:
坛子里6.8包邮,敢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新日全封胶的,输出线断了,没接电池没有输出,正负不知道怎么接。。。。。。。。。 ...

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电瓶,输出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新日全封胶的,输出线断了,没接电池没有输出,正负不知道怎么接。。。。。。。。。 ...

一般情况下红线是正极,其它颜色的线是负极。

网友:
超低价就是个大坑了,自己花了多少钱就有多少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新日全封胶的,输出线断了,没接电池没有输出,正负不知道怎么接。。。。。。。。。 ...

那简单,先测量一下电瓶端子,确认好+、- 极。再看电路板输出部分。只需看铜箔宽的部分。通常接输出的地方有+、-标示的。没有的话就看防反接二极管或可控硅。防反接二极管的负极或可控硅的输出极之后是接充电输出给的+极。负极可看滤波电容。从电容的负极找到电流取样电阻(通常身体比较大,而且阻值很小,有的是用康铜丝替代),过了这电阻就是去电池的负极端。

网友:
广告总是最好、最优的。买的时候不要省钱,相信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红线是正极,其它颜色的线是负极。

他可能电路板端接线不知道,还有个办法看接线处的电容引脚来判断正负。

我上次帮亲戚焊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电源线,也和你这个类似,都是新壳子,里面电路板是改造的老板子。

不知道是不是新买的新电动车才是全新电源? 其余配的大都这样?

网友:
20几块 能有什么好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