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及贝尔电源改可调,最好把辅助电源的电压调高到18V,否则容易烧

楼主(2021-06-28):
从12V,提高到18V。否则高电流,高电压的时候,容易烧开光。其实就是提高了三极管的前级驱动电流。半桥电路都是这样的,494,7500,ATX。

卖的辅助电源,一般是431的,把下拉的电阻减小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时间出来的结论?

网友:
我有个非明纬的400瓦24伏电源,电路基本和明纬相同。主开关管是D13009K.在改成全波整流59伏试机时烧了开关管,现在换成了2SC3320.按理说3320性能应该比13009更好些吧?但现在只能输出59伏2A的120瓦。十几分钟后机壳温度已经和原先300瓦输出的时相当。开关管处温度最高。这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开关管导通不够,会升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管导通不够,会升温。

“开关管导通不够,会升温“  这说法也值得商榷。在推动变压器中,有电路图上的 7-9脚加入的一个正反馈线圈,会使得在功率管导通时,加入正反馈,从而使得功率管达到深度饱和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导通不够,会升温“  这说法也值得商榷。在推动变压器中,有电路图上的 7-9脚加入的一个正反馈线 ...

说的对呀!
可以确定发热是别的地方引起的,494工作在12v,是可靠的!推动级也能保证开关管可靠开通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呀!
可以确定发热是别的地方引起的,494工作在12v,是可靠的!推动级也能保证开关管可靠开通关断 ...

提高辅助电源电压到18V 可能会相对稳定些。我一般都是提高到16V,目的是不想拆7812,且让他也能正常工作。炸机主要还是运放自激引起的。最近玩个线性电源,都有发现在工厂的成品产品上,在特殊情况下,负责电压控制的运放也产生了间隙性自激,而且,频率高达160KHz。如果不用示波器,根本无法察觉,调压调流全都正常,也稳定,只是在用示波器看纹波时,突然发现在降低压差时,有强烈的间隙性高频振荡。
494中也有二个运放,在改装中有可能引起自激,没处理好的话,就有可能炸管。
另外建议在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二极管,防止带感性负载时,反向脉冲进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辅助电源电压到18V 可能会相对稳定些。我一般都是提高到16V,目的是不想拆7812,且让他也能正常工作。 ...

这个应该是正解,头条上也有人建议容易烧管的提高副电源电压,我认为治标不治本,

网友(2023-07-27):
这种原来设计是固定电压输出,该可调而且是大范围的,原来开关管的工作状态改变太多。会使电源工作可靠性大幅度下降

网友:
可以在改造之前,
先量下原先辅助电压作参照。

网友C:
如果辅助电源电压不够,把推动变压器供电串联的1.5k电阻减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辅助电源电压不够,把推动变压器供电串联的1.5k电阻减小就可以了

哪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