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顿锯、磨、钻,成功把无名10芯电池包改成了牧田接口,顺便加了充电座

楼主(2021-06-28):
35大洋撸了雷力迅的电动扳手,就想把两年前撸的10芯电池包用起来
之前拆了原配5芯电池包和10芯比较了一下,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477

雷力迅的是牧田接口,10芯不知道是啥接口,反正装不上,正负也是反的

本着不花钱折腾的原则,看能不能直接用这个壳子改,这样保护板也能用上

先比较一下物理接口尺寸
挡块总宽基本一样

卡槽总宽差不多,10芯小点不影响

卡槽宽度,10芯偏小,需要打磨0.5

电气插槽总宽一样,就是开口不同

正负是反的

但里面是卡槽结构

可以直接交换

插上电扳手,匹配没问题

通电自然能工作

不足之处就是电芯输出线要交叉,只能做好隔离了

装进底壳,稍稍有点紧

准备好工具,大干一场
先切插片开口

这壳子玻纤应该加了不少,粉末弄手上有点痒

10芯塑料部分稍长,得把插片入口开大点

卡槽打磨一下,不然插不进去

终于插进去了
但端头形状差异大

直接大刀阔斧切掉,打磨平整

这样就不干涉了

改后的上壳没法固定解锁键
找塑料片切了个挡片

用免钉胶粘上,外面抹平

里面就随意了

装上解锁键,活动没问题

由于解锁键高度降低,底部已经没有下压空间

切掉底边约2mm

和底壳合体时,发现下压解锁键时它会向内倾斜,导致不能顺利解锁
在这里粘两片塑料,做个限位

楼下继续

楼主:
其实壳子底部是预留了充电口位置的但偶找个DC5.5的明显高了,利用不上

在插座卡槽上打主意

这里切掉

装个DC座,用胶粘好

比划一下,要开个孔
目测定位水平不错,孔开得很正

导线贴高温胶带,做好隔离

充电器输出22V

原配5芯电池保护板充电回路带了二极管
充电座串二极管后就近接充电插片和地

装好壳,终于完工了

侧面展示一下,基本上没变化

和电扳手合体的样子

锁扣刚好能实现功能,拔插也么太大阻力

工作,自然没问题的啦

下一步就是考虑改这个可调电压适配模块了
原本和10芯电池包配合做移动电源的,现在电池包正负交换了,模块就不能再插它了

这个无名10芯电池包应该是在牧田接口上变化的,否则没这么容易改
不花钱终于折腾好,让这个电池包可以发光、发热、发力了
以后可以再做点适配模块,变台灯、变台扇、变充电宝,都不是梦

网友A:
那三个触片,除了正负极还有个是啥呢

网友:
抠中带着纽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触片,除了正负极还有个是啥呢

三个触点好像是充电、放电、公共端

网友:
lz手艺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触片,除了正负极还有个是啥呢

就是充电端,板子上标记CH+

网友:
这个算是嫁接了吧

网友:
这下好了,机器得多干活了,想偷懒都不行

网友:
手艺不错,整体改动并不大,省了20几块钱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楼主会专门发一帖的。你这改法似乎比我专门买来牧田款电池包外壳改装还简单,主要是因为它这可改变插脚位置的保护板(可适配不同款式的电池包)反倒与标准款牧田电池壳不能完美匹配。
充电插脚(CH+)的开口也应该一并切出来,这样就可以使用牧田款座充了。总体改造很成功,然,即便是10节电池包,装到雷力迅电板手上用来拆卸大多数汽车轮胎螺丝也白搭(我围着SUV打了一圈,结果一个螺丝也没有拧松动),应该还是电板手先天不足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触点好像是充电、放电、公共端

是的,连接到CH+,就是充电用的,偶把DC座子通过二极管接上面了

网友:
我的两把都卖了,又买了两把二手大艺,电池包买了,这几天研究换电池

网友:
免钉胶固化后结实么?看着不太牢固的样子

楼主:
就是手痒,塑料粉里有玻纤

网友:
你最终还是对它下手了

网友:
大的就是带劲啊

网友:
哈哈这雷力迅到你手里也是没做好梦,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通蹂躏把玩,加大卸八块削骨隆鼻纹眉拉皮割双眼皮,整容整的整变了个人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

抠门舍不得买个壳,最后成品纽币哄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