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钻平钻/冲击切换卡住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28):
如题,新买了一个,调在冲击档空转了几下(最高转速看了下电火花),然后想弄回去平钻模式就不行了,上面开关卡住了,会是哪里的问题,跟在冲击档空转有关系吗?

网友A:
握住钻夹(靠近电钻的位置)手动转一下,有时候位置不对切换就会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握住钻夹(靠近电钻的位置)手动转一下,有时候位置不对切换就会卡住的

试过了,不行,还试过不装钻头压到墙上空转,也不行

楼主:
本来想拆了看看,后来觉得还在7天内,就直接退了

网友:
质量有问题,换一个

网友:
换挡开关就是一铁片,铁片移开,主轴可以前后移动,这是冲击档;铁片复位,主轴后退被铁片挡住,无法前后移动,这是平钻
也许是主轴后退了没有被弹回去,所以铁片无法复位,正常是会被后面的弹簧往前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