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卫生间小便感应器

楼主(2021-06-28):
单位换下来一批这东西,一直想了解一下里边是什么东东,现在机会来了,拿一个拆开看看,分享给大家。

请看完17楼再发表评论,谢谢!

一直不知道这东西应该叫什么名字

九牧王,还是个名牌

各角度看一下

看过滤网还是很新的

拆开

接头不错

电池组

水电磁阀

电池组及插头

这插头防水

测电压

还是新电池呢就扔了,唉,公家的东西,有谁心疼呢

一颗螺丝固定电池组

打开,4节5号电池

南孚的

感应器模块,最想看到的却密封着,也没看到网上有介绍这方面的电路

20年7月19还不到一年呢。这个调整电阻应该是调灵敏度的,还是调整冲水时长的呢?

感应窗口

直接就叫小便器,这名字不科学,叫小便器的东西多了

还有一层,别插楼,谢谢

楼主:
电磁水阀

出水口

整体外观

进出水口拆下

进水口还存着水

拆开

看好顺序,一会好还原

这个弹簧,要不是先拍照,后来就不好装上了

皮阀

密封性很好,存着水

擦干,上边还有型号

有孔控制水路

有凸缘好装皮阀

有小孔

水路槽

中心有个偏孔

电磁铁部分

衔铁头部有硅胶,控制气孔

初步试验,没发现坏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成批的换掉了。
这东西也就在公共场所用用,个人没啥利用价值,除了电池和电磁水阀,也没啥能用的了吧。谁有这方面的电路图,请分享,看看这个感应窗口能干点啥用。

拆卸完毕,谢谢关注!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拆解

大胆点直接说 这是一个透着sao气的帖子

网友:
这个九牧王应该是个山寨牌子,正经的应该是九牧,还有个正经的九牧王是做裤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拆解

知道知道知道,感应冲水。

网友:
可以再弄个小便斗挂家里墙上,这东西就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初步试验,没发现坏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成批的换掉了"

网友:
隔着屏幕就闻到味了

网友:
封胶的那玩意砸过几个。红外接收的玩意而已

网友:
男同志都比较熟悉的,电磁阀应该是先导阀

网友:
红外传感器,微调电阻控制人体感应距离。

网友:
老哥 什么时候退团了 ??

网友:
九牧卫浴还是不错的,九牧王的裤子也不错

网友:
这种都有分享,果然是牛人多多,收藏品众多了。

网友:
彻彻底底的山寨,,正品叫 九牧JOMOO,而且非常的贵

楼主:
我都纳闷了,你们什么脑子呀,什么思维逻辑,卫生间的东西都是有味的东西吗?我想问你,你每天洗脸在哪洗呢,有味没有?玩电子的都是搞科学的,卫生间的东西就一定有味,你讲讲是什么科学道理?

我怎么都不会相信你们家的卫生间有味。

网友:
大家只是调侃而已,何必当真呢

以前还经常有人起这样的标题: 江西4婚离异男 拆解一废旧摄像头

网友:
四节干电池?  这玩意装上用很多年不换电池    干电池不行吧

网友:
九牧王山栽牌子也做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