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全新工具EZ1PD1/EZ1DD1 抚摸党们可以开始准备海淘了

楼主(2021-06-28):
松下全新工具系列预计8月份开始发售,身材更小,性能更强,抚摸党们可以开始准备海淘收藏起来了
https://www2.panasonic.biz/ls/densetsu/powertool/exena/product01/

网友:
松下电动工具是不是只能从日本海淘回来,或者找人代购?

网友A:
p系列看第一张图还以为是冲击批,我草,好短,在往下看发现是换头电钻,好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系列看第一张图还以为是冲击批,我草,好短,在往下看发现是换头电钻,好丑 ...

就是冲击批。最短的之一。

网友:
坐等拆解。。。不过个人不喜欢这种造型

网友:
图三那个拧角落的螺丝应该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冲击批。最短的之一。

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冲击批。最短的之一。

最后一张图可以看出是换头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可以看出是换头钻

松下官方图片明证:

红色框,明确指出是冲击起子!

你那看的图片,是指冲击批的扩展附件,在角落、在顶端使用的附件,图片上也是用这附件拧螺丝,非钻孔,当然也可以钻孔用。

网友:
松下官方这样说,我还只是说是最短的之一,没错啊。

网友:
松下电动工具只能国外买吧,现在有哪些沟通渠道呢?

网友:
看了介绍,冲击起子减少单次打击力度,增加频率,减少了批头脱出的可能。
附件边角头和直角头,可以传递冲击,配合单次打击力度的降低,尽可能实现不用第二只手顶螺丝,以替代市面上需要用手顶螺丝的冲击起子转接头。
电钻的攻牙模式新增一个排屑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官方图片明证:

红色框,明确指出是冲击起子!

哦,我没点进链接看,头一次见能换头的冲击批,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