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泥怎么长期保存不变硬?

楼主(2021-06-28):
如题 平时修修补补买一袋水泥,用一小部分就行了 剩余的放在储藏室 1-2周就变硬了 只能扔了。
怎么才能保存的久一点

补充内容 (2021-8-4 14:38):
明白了 防潮

网友:
快干水泥有小袋包装。

网友:
水泥主要成分为钙的硅酸盐、铝酸盐等的混合物,与水发生反应固化变硬。所以保存时一定注意防水防潮。买来的包装可能密封不是很好,加之已经开封用过。所以重新套上密封性较好的袋子并放在干燥地方可以缓解。

网友:
我家的都是套好几个朔料袋

网友:
装在干燥的桶里密封好,能保存很长时间.

网友:
找个奶粉罐,然后套两个袋子装进去,喊通风干燥的地方,我18年买的一点水泥,到现在打开还是粉末状的。

网友:
保持干燥不遇水就不会失效,丢储藏室估计是受潮了

网友:
保持干燥,密封

网友:
少量的水泥可以用真空包装的方式长期保存。

网友:
我以前用方便袋装着放三楼,三年多了还是好的,就是方便袋易老化成渣,建议一年换一个。

网友:
储藏室一般都阴冷潮湿

网友:
干燥,低温。
也只能延缓。

网友:
密封保存,抽真空啥的应该可以

网友:
用那种抽真空装棉被的袋子,估计能放很多年。

网友:
两层密封袋,里层装水泥粉,封口后外层与内层袋之间装上吸潮的东西,比如吸水硅胶之类的,外层再密封,这样可以放好几年。

网友:
用超市免费的最大袋子分装进去,打个死结,外面再套个袋子也打死结,就能放很久了。

网友:
装在放被子的压缩袋里抽净空气

网友:
和当饭吃的面粉类似:1、阴凉通风处保存,避免受潮;2、最多3个月就要翻翻面

网友:
我有一点,放在干燥的地上,一年了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