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万恶的老鼠!这缸线能修复吗

楼主(2021-06-28):
如图,万恶的老鼠

网友:
换应该三四十块钱

网友A:
清理干净,704硅胶涂满成原来的形状,外面PVC胶带包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干净,704硅胶涂满成原来的形状,外面PVC胶带包一下,即可。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主芯线还在,外皮破了一半,能看到主芯线

网友B:
这老鼠是饿的什么程度才会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老鼠是饿的什么程度才会肯啊?

老鼠啃这些事为了磨牙,不是吃

网友:
这老鼠牙口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主芯线还在,外皮破了一半,能看到主芯线

彩电30000V多这样修都没事,点火电压不会比这个高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老鼠是饿的什么程度才会肯啊?

老鼠牙齿每天都在长,所以不饿,也要找东西来咬,磨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电30000V多这样修都没事,点火电压不会比这个高多少。

它这个线是只有一条线芯的吗,我以为里面是两条线芯的,怕有条线芯断了,但是今天开了一百公里好像没有异常,也没有故障灯

网友:
这条高压线建议整条更换,也不值什么钱,关键部件,别因为这点小事坏在路上。

网友C:
若是高压线会是单芯的,只要金属芯线没断,用704硅胶封下很可靠,不会坏。 问题是你这博世的F01R00A093点火线圈应是直接套在火花塞上的,怎么还会弄跟高压线连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高压线会是单芯的,只要金属芯线没断,用704硅胶封下很可靠,不会坏。 问题是你这博世的F01R00A093点火 ...

是直接套在火花塞,一根线的应该是正极吧,火花塞螺纹不是负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套在火花塞,一根线的应该是正极吧,火花塞螺纹不是负极吗

后来看了卖这产品的商家图片,似乎一个线包负责两个火花塞,直接套着一个,又用高压线连着另一个。

网友:
奇瑞 E4G16发动机

网友D:
奇瑞的发动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瑞的发动机还是不错的

以前的三菱4g93这里是有盖子的,奇瑞这个没有

网友:
E4G16,2个高压包,14缸23缸共用。

网友:
这个记得好像是有绝缘层来着   但是换也不贵   不是高压包

网友:
巧了,我氧传感器线也被咬断了,4s要1200,我把线接上,然后买了卷特氟龙胶带裹上就完事了,好得很。主要就是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