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iitoKala Lii-500电池充电器拆解,请懂的人来详细解析一下呢。

楼主(2021-06-28):
手里的锂电池太多了,准备着手再做一个移动电源,48v的,但是电池的容量,一致性,都不好确定。
最终选定了这个多功能充电器,寄希望他能帮我吧电池进行统一管理一下,拆了给大家评价评价。

看看做工,质量,充电功能这些是否真的靠谱。求高手不吝赐教。

功能:三元里,镍氢都能冲,26650一下的体积都行,有测容,放电,电阻测量等功能

网友:
我手上就这个,和专业的不能比,但是测试容量算是比较准的,就是电池内阻有点偏差,百度一下有专门评测的,充电头网好像也有介绍过。

网友:
这个质量不行,时间就了显示屏缺字严重。拆开来修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东西后就挂了。现在准备改成测试电池电压的东西了。

网友A:
第五图大蜈蚣是显示IC,第三图下侧中等个头蜈蚣是单片机(这才是主角),上面两个4051是八选一开关。个人感觉内阻与容量才是”组团“的关键!

网友:
测容量可以,测内阻不行。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款,拆机松下18650显示内阻40+mΩ,容量还有3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五图大蜈蚣是显示IC,第三图下侧中等个头蜈蚣是单片机(这才是主角),上面两个4051是八选一开关。个人感 ...

大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款,拆机松下18650显示内阻40+mΩ,容量还有3200+

我靠什么拆机电池有3200

网友C:
M4升级版都用过了,精度一般般,只能满足日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4升级版都用过了,精度一般般,只能满足日常使用了。

还好我要去不高,将就将就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款,拆机松下18650显示内阻40+mΩ,容量还有3200+

你是fast快速模式测还是nor正常模式测。快速模式测,是测充电容量,不太准

网友(2021-10-11):
没有充电ic?

网友(2023-10-04):
正在第一次使用中

补充内容 (2023-12-13 23:41):
镍氢电池截止电压1.56V!太高了吧!大佬指点一下哪个是取样脚?

网友(2024-04-21):
谢谢,最近正在看18650/21700充电器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60多就买到了。看上去还行。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A:
第五图大蜈蚣是显示IC,第三图下侧中等个头蜈蚣是单片机(这才是主角),上面两个4051是八选一开关。个人感 ...

请问单片机芯片型号知道吗?这个打磨了。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D:
60多就买到了。看上去还行。

我50买的 几年前 现在多多优惠券少了 贵了一点

网友(2024-09-13):
这东西测同一个电池每次容量都不一样,最多差了100

网友:
还可以的家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