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小爱智能音箱mini加装AUX

楼主(2021-06-28):
周末在家有点空闲,想起来改一下小爱同学mini,买的开关和AUX母座都到了,趁着有点空闲,孩子也午睡了,不说了,上图!

买的开关

这个带灯的,暂时不用

开始

准备

PJ-392好像是

吹风机吹一下,撬下底盖

双面胶

本体

工作台电脑桌二合一

基本上见螺丝就拆即可

全家福

电钻打孔,两个孔大小正好

焊接

成品

开关控制自带音箱喇叭的通断

在漫步者音箱上试了试不错,没啥杂音,车上开热点测试也没问题,但是用车载供电给音箱供电就会出现很大的噪音,百度了一下好像是共地效应造成的杂音,用充电宝供电就没问题!!

完结!

网友A:
音频输出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网友B:
再加上个什么什么分离器,能够噪声少一点。

网友C:
音频输出红线感觉没焊好。

网友:
这个叫LINE  OUT吧

网友D: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会好一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456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音频输出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看插座是单声道
那个插座是直接驱动喇叭的吧,多少w,会不会搞坏漫步者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输出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只有单声道,把左右声道焊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个什么什么分离器,能够噪声少一点。

不加了,额外增加成本,用移动电源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插座是单声道
那个插座是直接驱动喇叭的吧,多少w,会不会搞坏漫步者功放 ...

单声道,没注意多少瓦,我是直接从喇叭输出插座正负极接出来的!我主要是放车上用,接漫步者是临时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输出红线感觉没焊好。

实际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会好一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456

不搞了,太麻烦,这个够用了,主要是放车上用的!家里五个小爱音箱,两个小爱同学一代大的那个,一个红米小爱8寸屏幕的,一个小爱音箱触屏版,一个小爱音箱mini!

网友F:
当初改天猫精灵X1和方糖,用了一个DAC的解码板,音质那是相当可以。

网友G:
京东的叮咚自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京东的叮咚自带输出

京东叮咚mini2我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初改天猫精灵X1和方糖,用了一个DAC的解码板,音质那是相当可以。

立体声??

网友F:
是的,除了音量不够天猫本身控制之外,没其他缺点,你可以搜搜我的旧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除了音量不够天猫本身控制之外,没其他缺点,你可以搜搜我的旧帖。 ...

好的谢谢!!

网友:
谁知道小爱一代怎么加AUX

网友:
意思是直接从喇叭接线出来?这个办法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