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大家拆个美的1.5p空调外机看看

楼主(2021-06-28):
前几天去个给个用户加氟,R32炸弹机子。拍几个图给大家看看,什么叫便宜无好货!

网友:
摔得还是爆炸了

网友A:
这外壳经历了什么?变形那么严重。

网友B:
r290和r600a,真正的炸弹机器

网友:
怎么变形那么厉害了,这空调机经历过什么虐待了

网友:
三级能效摆在那了,当然就只是一般般的质量......
内机该洗了

网友:
没看出来什么便宜无好货。详细点。  三年前买了一个志高的大两匹的定频机,不知道志高的口碑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90和r600a,真正的炸弹机器

r290是丙烷,成分和液化气差不多

网友C:
请问你怎么加r32的。。。好奇,再说美的6年保修也不用你去加。。。

网友:
估计是美的的黑粉

网友D:
3级一般没电子膨胀阀,一级的才有

网友:
看起来像是工地上的,这个貌似是定频R32机,毕竟R22机子逐步退市了,外机这损伤是有点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级一般没电子膨胀阀,一级的才有

他这个是毛细管啊,哪里看到电子膨胀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是毛细管啊,哪里看到电子膨胀阀了?

他这个是3级能耗,所以是毛细

网友:
型号是省电星,为了省电所以各方面你懂得

楼主:
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机器是别人转过来的,按理说R32的机型,现在都没过保修期的。但这个机器另外,工地的二手机,不然也轮不到我修。是不!
机器故障很简单,内漏。问题是,美的的这个机型太坑。四通阀下有一节铁管,按系统而言,应该是制热时消音用的。不存在什么电子澎涨阀一类的,可以说是美的低价的经典。
理论上,R32的机型系统,不应该存在铁制零件的。但这种空调就有,价格便宜么!早年的家电下乡的3p柜机,内机也是有一部分不是铜管的,铝管的!
本人对美的空调十分的不感冒,因为美的太坑。为了利润无节制的减配,比格力还不如。
解释一下,铁制的零件,不适R32和R410a的冷媒!压力太高,会出现内漏而不易查出的。
以前只有你奥克斯和格兰仕,采用部分铁制的配件。以前美的只用铝管代替而已。但是,对于R32这种易燃易爆的冷媒,美的也用铁件。应该说不讲武德了。
有人说我是美的黑。真心说,我对美的任何产品,都没好感。因为美的早年的空调就是垃圾。美的是靠吹牛才有今日的消量而正,一夜一度电的口号,硬生生的扭曲了变频空调的概念!
美的空调低价产品,就是个坑。不说比格力吧,连海尔和海信都不如。不是内机加铝管,现在外机还加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经历了什么?变形那么严重。

工地的机器,摔白

楼主:
解答一下这个空调!别人转给我的,工地的机器,移机多次。熟人介绍的,基本无包修。那些保修的,可以省省力了,国家只有三包而没保修。字面意思,没时间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怎么加r32的。。。好奇,再说美的6年保修也不用你去加。。。

R32是单一的冷媒,可以直接补充的。不像410A,一半汽态一半液态,必须抽真空补加。
至于,为啥找我修?因为售后不包修了呗!

网友:
耗电大的机器还是选能耗低的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