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Wera 247;宁折不弯、用力过猛,可惜了我的德国维拉电笔。。。

楼主(2021-06-28):
小兄弟尾灯漏水,拆了搞搞,图省事儿用了这货。。。

网友:
这个测电笔这么贵?

网友:
把缺损位置磨平,不耽误继续用

网友:
不知道这么贵的电笔和几块钱的有啥区别

网友:
没有看出来它贵的理由。

网友:
对螺丝刀材料和热处理的要求是:硬度不低于HRC55,而且要求有一定韧性,具体就是扭曲90°而不断裂,所以楼主的这个螺丝刀的热处理工艺是不合格的,不管它是什么名牌货,有多么贵,不合格就是不合格。以前搞数控加工,用过很多装卸刀片的梅花螺丝刀,有一种瑞士的也不行,容易断裂,瑞典的山特维克的就不容易断裂。

网友:
有时候不能急 ,会适得其反

网友A:
这活按理就不应该用电笔硬来,尺寸规格也不匹配……… 可惜了这电笔……… 尽量用匹配的螺丝刀或绝缘螺丝刀

家里的电笔从左到右:德国维拉、威汉、吉多瑞、瑞士PB,质量最好的是PB

网友:
电笔做螺丝刀经常会这样,我坏过好几个了,没想到这么贵的电笔也会这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活按理就不应该用电笔硬来,尺寸规格也不匹配……… 可惜了这电笔……… 尽量用匹配的螺丝刀或绝缘螺丝刀 ...

大师,工具陈列室出来了,这么多好东西。

网友:
德国电笔质量不行啊

网友:
 收藏品被毁坏、、、、鸟。

网友:
楼上正解,收藏品不适合干这活

网友:
真舍得下手啊   80我真舍不得买

网友:
看来这电笔是适合抚摸用的

网友:
我还以为就我买的两块钱的会拧断

网友B:
这个贵的电笔,也是氖泡辉光管吗?

网友:
电笔就该做电笔擅长的事,不要抢螺丝刀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贵的电笔,也是氖泡辉光管吗?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