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正方飞行器故障无法起飞,请大神教教我怎么修理

楼主(2021-06-28):
刚买的正方飞行器,按照说明书装好了,打开电源只有两个飞翼旋转,还有两个不转,而且旋转的两个转几秒就停了,大神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刚买的呀!!!

网友A:
刚买的找卖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找卖家啊

卖家说厂家现在不卖这个了,只能自己修

网友B:
可能有故障时,保护性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故障时,保护性停机……

那该怎么搞啊?有大神赐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