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刚买的正方飞行器不能起飞,大神赐教

楼主(2021-06-28):
最近刚入手了一个正方飞行器,按照说明书装好了,启动电源只有2个翅膀旋转(转5秒就停了),还有2个翅膀不转,根本起飞不了,大神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告急~~~

网友:
看说明书,如果只是 小孩玩具,一般要先配对,然后油门杆先从中间拉到最底,四个旋翼 应该开始转起来,你再慢慢加油门吧

网友A:
要复位,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复位,看下说明书

复位是什么意思?我是按照说明书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是什么意思?我是按照说明书来的啊

遥控器先配对,然后应该有个复位键的,看下说明书或者问下客服就知道了。

网友:
白色按键长按   再松开

网友:
是不是传动齿轮没对正位置,不转的两个叶片马达是否在运转

网友:
保险些,先不要上桨,遥控器配对后慢推油门,四个电机都能正常转动么?如可以,拔电,上桨叶。

网友(2021-07-28):
没有解锁吧,我有个小飞机也是怠速时对角转速不一致,第一次起飞还真是不能装扇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