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欧普Led节能灯,OPPLE/6W/3000K

楼主(2021-06-28):
卫生间LED不亮了,本着探索精神打开看看内部,拧开灯罩,内部做工真的不错,测量后灯珠报销了4个,灯珠用的铝板上面很薄的一层线路板,两层铝板涂了散热硅脂,灯座还有一圈铝板,铝板上下结合很紧,后面只能暴力拆,电源板拆出来发现过热严重,有锈的痕迹,这个灯在卫生间常量不停工作了将近4年,中间除停电没休息过。

网友A:
这做工看着一般般

网友:
不错拉;
6W500ml
83.3ml/w
4年前的达到现在的三级能效。

网友:
4年已经3.5W小时了,已经超越说明书的预估寿命了

网友:
能用到超出额定寿命的东东就算好东东了。反而大量的东东都是短寿的家伙.....

网友B:
成本省在铝壳上,拆过出口鬼子的球泡,重量全部在铝壳上,大量的铝帮助散热,所以不会热死。。。LED灯泡死的,基本都是热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看着一般般

该有的都有还想怎样,况且做工用料不直接决定耐用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省在铝壳上,拆过出口鬼子的球泡,重量全部在铝壳上,大量的铝帮助散热,所以不会热死。。。LED灯泡死 ...

LED肯定要密封不能进虫子,成本肯定要考虑,缩减也是厂家在帮我们省钱。鬼子比较死脑筋。我觉得3年换一次正常

网友:
累死的吗,,加些散热孔,东西做太厚有点浪费。

网友(2024-09-18):
这个2835的焊盘和现在是不是有不同

网友:
这个还做了散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