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电池有没有问题,某鱼买的,也不知道真假!

楼主(2021-06-28):
大家帮我看看这电池有没有问题,某鱼买的,也不知道真假!

红圈内有钢印:2020.12.01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池是真的吗?

楼主:
再帮我推荐个充电头,家里的四五个手机充电头显示的是2A的,可用在ET1上,都是0.5A。。。。

网友A:
三洋 那个,电池+ 仔细看不是圆的,是有些4方的感觉。。

网友B:
用多少充电电流是芯片根据电池决定的,和充电头没有关系,就算换上100A的电源,冲镍氢还是0.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少充电电流是芯片根据电池决定的,和充电头没有关系,就算换上100A的电源,冲镍氢还是0.5A电流。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 那个,电池+ 仔细看不是圆的,是有些4方的感觉。。

我这个怎么看都是圆的。。。。。。

网友:
实物拿在手里都不一定看得出来真假,照片拍得这么模糊更是瞎猜了

网友:
假的 真的包裹皮没有这个印

说头方的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怎么看都是圆的。。。。。。

我的这个100%是真的,因为是日本朋友作为酬谢,给直接寄来的一只佳能相机和充电电池套装。相机和电池是日本产的,充电器只中国产出口去日本,和电池组合成套装在日本当地出售的。。。
电池+,不是镜面的,是哑光效果的。仔细看 不是正圆的,是有那么一点点方。胀气的正方形。装在相机里,放了有7年,打开相机,上面显示还有1/3的电量(只能显示 1/3   2/3   3/3),装上万能充显示还有40多的电。

楼主:
。。。。那就是假的了,找他退货,不知道能不能退,包装烂了,估计难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假的了,找他退货,不知道能不能退,包装烂了,估计难退! ...

才发现,你的那电池,是松下的,我的电池是06年三洋产。你看看 网上搜搜 松下接手后的爱乐普电池的真伪鉴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100%是真的,因为是日本朋友作为酬谢,给直接寄来的一只佳能相机和充电电池套装。相机和电池是日 ...

这个是初代的初版热缩膜版 出来看看新世界吧 世界早就不一样了

楼主:
能不讨论别人的电池吗?给我看看我这个咋样!

网友:
网购就这点麻烦,二手更不用说,双方互不信任,都怕吃亏,又没有一个可以鉴定的权威机构。

网友:
来看看我这几节,去年618京东自营买的套装。
上有钢印"2000"字样不知道啥意思。
正极是方的。

网友:
看起来不像假的,版本不同而已。

网友C:
反推:作假为了更高的利润,这种电池现在用的不多,有这水平还不如造假的南孚、金霸王之类的。从容量看达标,从包装看你这是欧版的,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推:作假为了更高的利润,这种电池现在用的不多,有这水平还不如造假的南孚、金霸王之类的。从容量看达标 ...

说的很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