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东土的光纤收发器

楼主(2021-06-28):
一个东土的光纤收发器,竟然有两个电口。

网友A:
大唐 是不是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唐 是不是也有

有个叫大唐电信的公司,甚至还是个央企

网友:
光纤发送和接收分开,互不干扰,这有什么稀奇。平常用的单光纤是用不同的波长收发数据。

网友:
双模的光纤收发器.发送和接收分开的。

网友:
每个元件都很认真

网友:
东土不便宜

网友:
看上去,一个正负地的接电模块,还有一个加强接地。
单发单收,再两个LAN。

网友:
有点像HIFI堆料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