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怎样快速处理文档?去掉所有空行

楼主(2021-06-28):
发在微信里让打印出来,看到40多页,双面打印也要20多张,一脸懵。想压缩,从尾页按删除键,真慢不知搞到多久时间。
请问怎样压缩?多谢了。

楼主:
搞这么些才到70多道(从尾到前),

网友:
全选,样式,全部清除,再改格式

网友:
可以把多个空段落合成一个,多用几次

网友:
页面布局中选择分栏,最多可分三栏,根据打印机打印清晰度,可以选择合适的字号,最好是把纸张横向。

网友:
电脑上好办,word里把2个连续回车替换成一个就行,手机上就不清楚了,基本不在手机上编辑

网友:
替换-更多-下方特殊格式按钮,选择段落标记 替换全部

网友:
缩小页边距,页眉页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这么些才到70多道(从尾到前),

word打开文件,ctri+f——查找^p^p......(视回车数量的多少)——全部替换^p。

网友:
将两个回车替换成一个回车就行了,其实40多页手动一行一行的删也就二十分钟半小时的事

网友:
grep -v ^$ filename.txt

网友:
这是最好的答案。
实际操作中可能需要先用 把 空格 替换 为空,在用^p^p 替换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