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装WIN XP系统怎么4k对齐?

楼主(2021-06-28):
貌似开机速度并没快多少?

网友:
要想电脑开机快,不仅仅是更换固态,还要看你的内存够不够大,如果内存小,加固态效果不大。

网友:
4k对齐是用软件比如分区助手分区时的选项。

网友:
用dg格式化硬盘的时候选择4096扇区对齐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里的分区对齐有4K对齐

网友:
XP系统已经够快了,对不对齐意义不大

网友:
据说XP没TRIM功能,时间久点,SSD容易出坏块。

网友A:
格式化4096字节,xp没有太大的作用

网友:
什么是开机?

网友:
XP不支持固态的高级特性,速度跟普通硬盘没太大差别,而且容易坏固态!

网友:
还是得装WIN7以上系统才能感觉出快来。

网友:
装xp就没有必要考虑对不对齐了。启动慢可能有别的原因。如果有光驱  ide通道啥得关一关   似乎更有效

网友:
intel固态硬盘有工具软件,手动运行软件对齐。其他牌子固态看有没有这样的工具软件。

网友:
XP没必要对齐,另外说XP也没必要固态,直接上U盘版就行了

网友B:
Xp我用N年固态了,宜鼎坏固态重新开卡的2246XT,用了7.8年了XP,速度很不错啊

网友:
xp就不要上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我用N年固态了,宜鼎坏固态重新开卡的2246XT,用了7.8年了XP,速度很不错啊 ...

分区有讲究吗?

我这只有64G,不想再用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4096字节,xp没有太大的作用

I7笔记本烧了显卡,修复无价值,固态可利用。买了转接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I7笔记本烧了显卡,修复无价值,固态可利用。买了转接卡。

干脆装个WIN 7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区有讲究吗?

我这只有64G,不想再用机械盘。

我这才64G,没分,就MBR一个主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