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神们推荐个220v的手枪钻

楼主(2021-06-28):
大神们推荐个220v的手枪钻,某多上的120左右的博世靠谱不?

网友A:
 收藏还是使用?

网友:
100多的应该可以,不过骗多多这个博世是水还是山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一百多买正品的东成
比山寨的博世强多了

楼主:
OK,谢谢个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还是使用?

自己使用

网友:
博士GSR120,我用了4年了,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百多买正品的东成
比山寨的博世强多了

说得对。一百多,东成靠谱。

网友:
我用的是东成的,不错

网友:
买个东成带二级减速齿轮的

网友:
二级变速,铝壳机头的耐用力也大

网友:
便宜的用大艺,中等的用沪工,稍好点的用东成。我用的是醒狮。

网友:
我以前买的这款手电钻,感觉还很不错,当时好像3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