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米对讲机1S和2代主板不开机,无发射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28):
本人发此贴旨在抛砖引玉,请高手指正,大家互相学习

小米1S对讲机主板STM32F071CBT6和FLASH-25Q80CT,出现不开机故障烧录STM32程序和外置FLASH,直接串口在线烧录多数可以解决不开机,硬件损坏的另说。不发射故障多数是LDMOS功率放大管HTU7G06S005P坏了,也就是常说的功放坏这个管子坏了以后发射电流大约在0.3A左右.HTU7G06S005P是昆山华太产,哪位老师能搞到??或者有替代型号请告知一下,先谢谢了。这管子是3.6V5w的,换7.2V的管子试过不行。

小米2代电路和1S差不多,采用STM32F091RCT6和FLASH-25Q16CT,软件引起不开启同样刷STM32和FLASH即可。功放管采用的跟1s同型号的。背面大屏蔽罩内还有一个功放,也是HTU7G06S005P

小米1S对讲机串口线定义,图片是网上借用。刷STM32程序只需RX\TX和GND这三根,使用USB转TTL小板,小米2代对讲机刷机和1s是一样的。

网友A:
有小米对讲机LITE的资料吗?

网友B:
感觉有点瞎折腾,去咸鱼买台二手的还稳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米对讲机LITE的资料吗?

LITE暂时没玩过,估计差不多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瞎折腾,去咸鱼买台二手的还稳妥点

折腾着玩,无线电不就玩吗

网友:
好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单片机掉程序?

楼主:
莫名其妙的就不开机了,也许是掉电或者插充电器电流冲击

网友:
我只会拆,不会别的了,学习学习

楼主:
有没有会修改固件的,彻底 关闭尾音抑制

网友C:
这就是玩具,摩托的100出头一对,不比这个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玩具,摩托的100出头一对,不比这个香

这么便宜,来个链接等我撸一套。

网友:
为何会坏程序 自己就丢程序吗

网友:
以前公司买过1S, 几百米都能掉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来个链接等我撸一套。

某宝大把。当然,功率和电池容量虚标。不过胜在通话音质清晰,做工不错。马来西亚产的,估计有点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大把。当然,功率和电池容量虚标。不过胜在通话音质清晰,做工不错。马来西亚产的,估计有点年头了。 ...

谢谢!我看了一下页面标称的信息,估计是福建那边的特产,跟旧年10多块的天能达差不多吧。

网友(2021-07-29):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会修改固件的,彻底 关闭尾音抑制

楼主有程序吗?手上一台1s也是不开机。折腾着玩玩!

网友:
小米功率低,,,某宝虽然虚标,但买号点的品牌,远距离通话质量甩小米几条街

网友:
请教楼主有没如何刷固件的教程

网友:
别把小米对讲机当工具用,

因为它只是一个玩具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我有一代的,两部都开不了机,请问可以刷固件解决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