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微波炉变压器改点焊机技术学习

楼主(2021-06-28):
好不容易找个两台微波炉变压器,但都是700W的,想找台900W的太难了
在网上买了个100A的控制板
想问问大师们
1.这两个变压器可以用吗?
2.两个变压器初级并连,次级串连,可以吗?
3.两个串联次级需要缠几圈?
这样改可以吗?谢谢大家!

网友:
我输出串联,4V.

网友:
按我的想法,一模一样的变压器初级次级都可以用并联 来扩大电流。变压器不是一模一样的,次级就只能是串联,就只能是 各绕2圈 。

网友:
体积也太大了吧,次级只能串联不可并联,能装多大的铜线就装多大的,记得我以前用900W的装25平方的编织网,你两个可装35平方更好, 这东西还是电容的好

网友:
美的的变压器铜包铝的概率很大

网友A:
次级串联,完全是心理作用。没有什么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串联,完全是心理作用。没有什么用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的话是不是可以提高输出电压,就像两个电池串联使用一样

网友:
一个700W的据说不是连续点焊很久可以胜任了

网友:
我一个300W的全铜无影灯变压器,没有使用110v绕组增加功率,点0.1镍片没一点压力,甚至把我的扁镍氢电池烧了两个洞,焊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