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共田芭蕉扇3.7w普通版7w暴风版拆解

楼主(2021-06-28):
使用了五年条轴磨损0.03,铜套磨损0.5。

黑色是暴风版,主板和白色3.7w有不同地方。风力大了一倍。
后背是针脚无电子元件不拆了。
固定方式同样是电池接触角焊死固定。
购入LG2600毫安  18650电池  循环次数一千次还有百分之80容量。原共田电池用一年就已经废了。再次购入建议买好的,15一颗动力性电池输出可有10a。不会出现插上充电器或者拔掉,风速变慢问题。

这次拆机是因为润滑油干,噪音大。加入清型润滑油一小滴即可。
有条件的朋友可购入内径3外径7的深沟微型轴承,无刷电机多年以后依旧坚挺。但是铜套是硬伤。配合为过盈配合。更换需要谨慎考虑。
此次保养解决风速低,异响问题。铜套磨损大但是依旧坚挺可用。

网友:
建议轴心镀铬重车,能增加耐用性。

网友A:
现在的新暴风版标称8W好像是内置21700电池,但是价格贵了一倍

网友B:
新暴风版我去年618买了1个,8瓦简直是台风般感受了,24元包邮史上最低价了。

网友C:
超值了,主板看起来差不了多少,功率大小主要区别是在电机吗?

网友D:
请问LG2600毫安  18650电池哪里买比较好?
怕买到假电池。
谢谢!

网友:
这个质量可以了,还是无刷电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G2600毫安  18650电池哪里买比较好?
怕买到假电池。
谢谢!

我自己的渠道,做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暴风版我去年618买了1个,8瓦简直是台风般感受了,24元包邮史上最低价了。 ...

请交出你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值了,主板看起来差不了多少,功率大小主要区别是在电机吗?

电机没看出什么区别,应该是主板电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暴风版标称8W好像是内置21700电池,但是价格贵了一倍

21700是4800毫安标配续航

网友E:
看板子做工是一样样的,唯一区别应该就是电源和单片机设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板子做工是一样样的,唯一区别应该就是电源和单片机设定吧。

也有可能是三档显示灯下那个升压芯片有点不一样

网友F:
我的风扇怎么拆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风扇怎么拆不开呢?

螺丝,松了吗

网友:
还是轴承靠谱,铜套还是差了点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螺丝,松了吗

是风扇叶片,拆不下来,也是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风扇叶片,拆不下来,也是无刷的……

底部有卡簧孔,找修手表改锥套件一字往里捅,弄掉塑料卡簧可拆开,金属卡簧需要用细头小剪子,nidec缺口C形卡簧最难弄,有的孔太深只能高速电磨加空心管慢慢磨平转轴。芭蕉共田7瓦线包好像没服务器拆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风扇叶片,拆不下来,也是无刷的……

后面有个白色塑料片

网友:
我有个类似结构的,通电转几十秒就自动停了,按下开关就继续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