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远红外灯泡还能修吗?

楼主(2021-06-28):
远红外烤电灯泡,变成这样了,留个小尖尖,这个能锡焊能上吗?焊上能不能烤化了?买个得50大元。

网友:
点焊机可能可以接上。

网友A:
看点亮的时候,那里的温度,如果没超过焊锡的熔点,就可以试试焊一下(找点手机维修用的高温锡)助焊剂要找点好的,腐蚀性低的,不用带腐蚀性的还焊不上。因为那电线的性质(灯泡的引出线)

网友:
话说,我前年的时候,焊过一个一摸一样的灯,太难了,电烙铁功率一定要大,那个位置导热太快,而且一定要用特别好的助焊剂,非常不好挂锡

网友:
这个是那种理疗灯上用的吧,医院收费太贵。

自己买一个也才400左右

网友:
点焊机当仁不让。。。

网友:
飞利浦的远红外灯啊,以前在一家美容机构用过,就是一个钨丝灯加红玻璃。 参考白炽灯的维修方法就行。

网友B:
不就一个浴霸的灯泡,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在发射红外线,温度越高红外线越多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一个浴霸的灯泡,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在发射红外线,温度越高红外线越多呗 ...

这个是不对的,温度越高单位面积辐射功率越大,但功率一定的灯泡温度越高红外线不是越多而是越少。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了吧!实在要修可以打磨掉一点边上边的玻璃,1个毫米就够,打磨成平面,然后镍带点焊上去。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扔掉了,引线都没了,打磨的话,怕漏气,可能灯泡会炸了,这样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点亮的时候,那里的温度,如果没超过焊锡的熔点,就可以试试焊一下(找点手机维修用的高温锡)助焊剂要找 ...

这根金属丝恐怕焊锡无缘,只能点焊

楼主:
谢谢大家,自己有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一个浴霸的灯泡,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在发射红外线,温度越高红外线越多呗 ...

你尽说实话,断了某人的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