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九阳电磁炉(Joyoung C21-SX810)

楼主(2021-06-28):
回收大叔那买的。看只有一个钮,没见过。且成色不错,正面一点浮油。大叔说好的,开15元,10元成交。拆,铝线盘也有热敏,头回见。但这样放,能感应到线盘吗?粘到面板上的。与炉盘感应同高度。

网友:
确实挺新的,如果能用10块钱还是很值的,废物利用,环保主义!

网友A:
如果不是旋钮控制更好了,触摸板好用很多了。不过5元钱也超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旋钮控制更好了,触摸板好用很多了。不过5元钱也超值了。

 回帖不看帖的,是10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旋钮控制更好了,触摸板好用很多了。不过5元钱也超值了。

 你不要说,便宜5元钱也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旋钮控制更好了,触摸板好用很多了。不过5元钱也超值了。

旋钮应该是编码控制器,感觉比触摸好用,至少手湿也能用

网友:
10元也值啦,这个价格还要求什么。

网友:
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超值

网友B:
之前买过。99元一个。这个价格还说什么

楼主:
今早试机,一开就是约7~8档,我喜欢一开就在5档的。可烧水,没明白定时咋用,似乎是个摆设。线盘热敏也似乎是个摆设。线盘炉盘均是75KΩ热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99元一个。这个价格还说什么

坛友,定时功能咋用?

网友C:
没看明白,10元是买到手还能用,
还是买到手 要经过检修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99元一个。这个价格还说什么

最便宜的时候,89。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定时功能咋用?

好像开启后长按,在调整时间,我记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10元是买到手还能用,
还是买到手 要经过检修才能用?

没修。打扫卫生。大叔没骗我

网友:
这款电磁炉线圈容易坏,而且板子故障率也不低,现在的九阳已经非昔日的九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