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移动电源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多大阻值呢?

楼主(2021-06-28):
改造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弄掉了。

四颗led指示灯 只亮了第一和第四个 中间两个不亮

图片网上找的。
箭头所指的就是掉了的
请问这个一般多大的呢 测试最右边那颗在线有60多欧。但是在线测试的。焊盘太小了

网友A:
有可能不是等阻值的,旧版的是 第二、四个灯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不是等阻值的,旧版的是 第二、四个灯亮一点

不管那么多啦,能用就行

网友B:
这个指示灯是电量指示灯,电流一般在2-20MA左右,所以限流电阻在10-100之间取值

网友:
100Ω左右,先焊一个上去,看亮度,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示灯是电量指示灯,电流一般在2-20MA左右,所以限流电阻在10-100之间取值 ...

回头试试看

网友C:
查下datasheet看下参考设计物料
或者拆下来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datasheet看下参考设计物料
或者拆下来测量下

这货比0402的还小。能不拆就不拆,晚上回去 用漆包线引出焊盘,接上可调电阻试下 就知道了

网友D:
他这电阻取得太小了,建议改大点,不然还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电阻取得太小了,建议改大点,不然还烧灯

原配的是被触碰掉的不是烧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的是被触碰掉的不是烧掉的。。。

多用几年会变暗的,我也有这款,到时候拆机换灯麻烦,不如现在一并搞定了

网友:
这板子如果是老版的话充电口不耐插 两三年下来就接触不良了 给充电宝充电得小心伺候着

网友E:
偶看了下以前拆的,电阻太小,没标识

用3k试试,偶觉得电流1m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看了下以前拆的,电阻太小,没标识

用3k试试,偶觉得电流1mA就可以了

昨晚上用漆包线飞线  接了个75欧的电阻上去,亮度正常。

网友F:
这种移动电源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估计512-2K之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移动电源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估计512-2K之间都可以。

谢谢,但是我测试了原有的60欧,换上75欧的上去后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测试了原有的60欧,换上75欧的上去后正常使用了。

这种高亮LED指示灯,限流电阻估计50Ω以上都可以,就是LED工作电流大小,亮度问题。60欧,LED工作电流估计15mA左右。

网友:
测试才60Ω,怎么这么小?电流会不会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