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路由2(HC5761a)原生固件下载 方便大家救砖

楼主(2021-06-28):
本固件为HC5761a原生固件,方便大家救砖。

名词解释:刷机是指在路由器死机时,导致路由器无法联网的情况,主要表现为路由器面板左侧第一盏灯常亮(系统灯),其他灯全部熄灭的情况

解决方法:可以下载极路由官方的固件,为路由器进行刷机操作,具体步骤如下:
1:拔掉路由电源
2:用网线将极路由 LAN 口与电脑网口相连,刷机路由器无需联网,建议将电脑的无线禁用
3:将电脑网络接口 IP 设置为 192.168.1.88/255.255.255.0
4:根据操作系统,32位运行tftpd32, 64位运行tftpd64
5:用尖锐物按住极路由 RESET 不放,给极路由接通电源
6:等待电脑上 tftpd 出现传输 recovery.bin 进度条后,松开 RESET视频教程
7:极路由面板灯进入跑马灯状态,跑完后,系统自动重启,刷机完成
8:完成后将ip改回自动获取,访问http://192.168.199.1路由管理界面 密码:admin

网友A:
极路由的官方app是不是翻车了!

网友B:
何必呢,直接刷刷不死然后再刷三方固件或者在刷不死里刷入官方固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路由的官方app是不是翻车了!

早就翻了

网友C:
按照你这三个附件,M币下载可能会破产了

网友:
下不了。没有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呢,直接刷刷不死然后再刷三方固件或者在刷不死里刷入官方固件就行了。 ...

呵呵 5761A 你试试三方5G 能行不,这是比较偏门的CPU  难者知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这三个附件,M币下载可能会破产了

比较偏门 需要者少,新手没办法 只能这样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