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IH电饭煲,型号YLIH01CM 报错E-07

楼主(2021-06-29):
报E-07主板有个管子坏,初步判断ADT2D60ET这是个双向可控硅,查不到此管子所以不知道用那个系列替换,在此求助各位大神,多谢。

网友:
这个电饭煲没有修过,没有维修经验可以给楼主借鉴
不过这个元器件帮楼主查了一下,希望对楼主的本次维修有帮助
ADT2D60ET,没有查到尾缀ET,不过看型号命名方法应该不重要

品牌:爱德微
封装及管脚定义
参数
代换

其实只要找个2A,600v的双向代换试试
祝早日修复

在我的维修经历中,在论坛也得到过很多人的指导,希望也能给有需要的坛友给予帮助

另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手机app,半岛小芯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
E-07 IGBT高温报错  这类个代码不是风扇不转吗?

网友B:
说实话小米的电饭锅质量真不怎么样,估计是代工,买了一个小米电饭锅用了不到一个月上盖排气口就翘了起来,然后水浸进了主板开始水汽凝结后显示模糊,然后缺笔少划,最后就不显示,前后用了不到2个月,直接扔了换了台松下。

网友:
直接换整个板子,我都是这样换的。

网友C:
IH啥意思?有啥新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小米的电饭锅质量真不怎么样,估计是代工,买了一个小米电饭锅用了不到一个月上盖排气口就翘了起来, ...

我买的小米IH电饭锅,快5年了,一点问题没有,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IH啥意思?有啥新意吗?

IH是电磁感应加热。不是传统的发热盘加热。

我觉得那个管子7NASXXX才是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H啥意思?有啥新意吗?

电磁式加热就是IH,受热均匀煮出来的米饭和传统底盘加热相比更软糯香甜,就像柴火灶一样,柴火灶因为圆底受热相对均匀!

网友:
这种温度传感器一般在散热片上,你找一找;IGBT发热量高,才会触发温度传感器,所以,你、一:找一找是不是温度传感器的原因。二:让IGBT急速升温的原因。

其他论坛的,复制粘贴了一下,希望有用

网友D:
我家有同款,已经使用了2年多,其它都挺好,就是锅盖上的金属钩子经常不回弹,导致锅盖盖不紧,煮饭过程中锅盖被压力完全顶开,米饭都没怎么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同款,已经使用了2年多,其它都挺好,就是锅盖上的金属钩子经常不回弹,导致锅盖盖不紧,煮饭过程中 ...

我当初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后来我拆上盖找原因,就解决了。

这个锅子的钩子里面有面积很大一片机构,上盖压下后,密封圈会先接触,这时用力一压,气压就会把上盖钩子机构向上顶,这时下面的铁钩就自动出来了。

也就是说,你盖盖子后期要用力加速一下,使内部产生一个较大的气压冲击力,才能让挂钩弹出。

你习惯小心翼翼的盖盖子,钩子会出不来,一般人用手拉一下再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小米的电饭锅质量真不怎么样,估计是代工,买了一个小米电饭锅用了不到一个月上盖排气口就翘了起来, ...

小米的所有产品都是代工的,而且还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式加热就是IH,受热均匀煮出来的米饭和传统底盘加热相比更软糯香甜,就像柴火灶一样,柴火灶因为圆底 ...

类似电磁炉的加热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所有产品都是代工的,而且还不咋地

世界大品牌没几个不是代工的,关键在于执行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07 IGBT高温报错  这类个代码不是风扇不转吗?

我拼装起来看一下,能告诉一下底部和盖子上面两个传感器内阻大概是多少欧

网友:
小米品控是这么多品牌中最垃圾的,拆过小米电视,音箱。
小米现在什么都卖,现在圆珠笔,文具都有,还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当初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后来我拆上盖找原因,就解决了。

这个锅子的钩子里面有面积很大一片机构, ...

牛牛牛,我一般都是盖之前用手把钩子复位,你说的方法我回去先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磁式加热就是IH,受热均匀煮出来的米饭和传统底盘加热相比更软糯香甜,就像柴火灶一样,柴火灶因为圆底 ...

谢谢两位,确实电路板像电磁炉的。这个是用发热体加热内锅还是直接内锅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两位,确实电路板像电磁炉的。这个是用发热体加热内锅还是直接内锅发热? ...

直接加热内胆,所以IH的内胆都是笨重的铁材质。

内壳是塑料的。